精英K8M890M-M显示LOGO后 嘀 嘀 嘀 三声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1-07-10):
这板子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 是由精英代工的!
故障:开机能正常走码,显示清华同方LOGO后 嘀 嘀 嘀 三声然后掉电!
解决方法: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是BIOS的问题嗦?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I/O坏,也是有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下次也得注意

网友:
这板修得很多,但你说这问题还没遇到过,鸣笛是一长两短,还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