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07-10):
请问大家显卡出现黑屏不显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网友(点评):
大笨狼说的太轻巧灵,原因可多了去啦

网友:
黑屏的原因我认为有:北桥,显卡,显示屏,高压条,灯管,显存。

网友(点评):
带个眼镜的看东西就是不一样..我就看到一个显卡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是修显示器的还是修笔记本的啊 哈哈

网友:
GPU虚焊,然后就是三基色不正常,再就是掉件了,32对耦合电容如果掉了一个都不亮的。

网友:
如果显卡BIOS检过了 黑屏不显示 查门电路的供电 VGA口的行场到门电路间元器件 门电路到GPU间线路

网友:
见笑了,我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
{:soso__9673014332022031148_1:}  遇到台式机显卡    基本都是
1.目检 有掉件补上 电容有鼓包漏液换掉
2.量供电对地阻值不能为0欧姆 否则 排除其他电容或者管子拉低 基本就GPU挂了
5.干GPU (加焊 重植 更换)
6. 显存 (加焊 更换)
还不行,不修了我!~{:soso__9599467609438271041_2:}

--领先笔记本维修中心

网友A:
北桥,显卡,显示屏,高压条,灯管,显存。

网友:
显卡黑屏不亮的原因可是太多了,大到核心报废,小到一个贴片电阻电容,分门别类,林林总总,随便谁都别想全面说得一个不漏。不信?谁自认为能面面俱到的,咱立马就能给他补充一个。

网友:
单纯显卡进系统黑屏,可能是BIOS或者是GPU

网友:
你要分清:有显示无背光叫黑屏,还有就是无显示也无背光的也叫无显示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和回复,我还有一块显卡是9400GT的是不管进系统还是开机时都是在屏上显示有规律的白色竖线,电解电容已全部更换请问哪里出问题会造成此种现象,另外求显卡的测量方法:比如测量哪个部位是做什么用的供电多少为正常这样 我新学显卡维修所以有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明白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64个金手指数据线阻值增大的话,可加焊9400主芯片一试,核心芯片1。2V 显存1。8-2V

网友:
高手,那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显卡,显示屏,高压条,灯管,显存。

显存好像只会引起花屏吧?

网友:
最近我的也有块这样的显卡:那就是能进系统,但就是进系统后无显示,供电、复位、时钟这块都没问题,三基色也没问题…………后来刷了BIOS,加焊了GPU还是不行的情况下,宣布死亡!

网友:
硬件问题 和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