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助(有图片)

楼主(2011-07-10):
有这样一块主板

它的BIOS芯片是一个八脚的IC

上检测卡加电,跑FF,但有复位.把BIOS的3.3V与地短接,因短路会自动关机,再次开机,跑码就正常,点复位依然正常

断电后再试,依然跑FF,再次把BIOS的3.3V短接地,因短路后自动关机,再次开机跑码又正常,试验多次都是这样,查各路电压均正常.把与BIOS芯片有关的小帖片全部更换,故障依旧,这BIOS很小,看不清型号,也从来没见过,请高手指教,此故障是BIOS芯片的问题吗,如果是这BIOS型号是什么,且编程器也不能刷这BIOS,请高手指教,此板如何维修.跪求

网友:
楼主,我问下,你的这个3.3V是供电还是什么,你从这个3.3V开始跑线,看看都经过什么元件,这个3.3V有可能是复位信号。

网友A:
有尝试BIOS放电吗?~   若有编程器可以尝试刷下BIOS  或者 换料板上(比较少可能)

看情况是自检的时候 BIOS核对设备信息过不了  ~

摸摸声卡网卡等芯片是否发烫··  或者打查查图纸看BIOS 1脚到底上了哪里(跑线路可行)

--领先笔记本维修中心

网友:
1脚是 片选信号 不要围着这个BIOS1脚转 按不跑码的维修步骤去修

网友:
这个3.3V是供电脚,它是经一个三极管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尝试BIOS放电吗?~   若有编程器可以尝试刷下BIOS  或者 换料板上(比较少可能)

看情况是自检的时候 ...

bios放电也是一样,编程器好像不能刷这样小的八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放电也是一样,编程器好像不能刷这样小的八脚IC

不是吧···   编程器有小的8脚座子的···
我前几天就因为没这个座子  抽了个时间自己做了一个··· = =!  打算写文章 还没写呢· · 忘记拍照片图文讲解.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奇怪了,真是长见识

网友:
加焊 北桥吧   通病

网友:
这种8脚BIOS芯片多是25x80,编程器很好刷的

网友:
可以测一下有没有片选信号,如果有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致铭的主板吗? 一般有25X20  25X40  25X80  25X16 有宽版还有种窄版的
找个芯片刷下就知道了 高端点的废板子上找

网友:
这种座子有买的啊,除非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这样的芯片,还有就是你这个不太像BIO0S问题吧~~~~

网友:
楼主怎么和BIOS块干上了呢,这板子就好桥空焊,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