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333)开机过LOGO后有背光,其他都没了,外接和屏都一样,求助中

楼主(2011-07-10):
我遇到一台东芝M300(333)笔记本,开机过LOGO后有背光,其他都没了,外接和屏都一样,独显的,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谢谢

网友:
东芝 M300 的机器多半是显卡板出问题 这个机器维修起来还真的麻烦,有的时候,自动生成BIOS密码!!!

网友:
晕死了.求真解.朋友们顶起呀.

网友:
不懂的别乱说,别为了赚分,害人!

网友:
你这个故障可以更新下bios看看,我修过几台是写新bios好的。

网友:
同一楼上的,更新下bios

网友:
明天试一下.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上回一同行 竟然是声卡短路引起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机器  刷了BIOS 也没有解决

网友:
看一下屏的供电有没,有木有。

网友:
屏供电有呀。晕了。高人指点哟。

网友:
听说有个NEC的大电容。。。。你看看

网友:
有背光,灰屏吗,是不是BIOS有问题呢。。

网友:
你仔细看看屏幕左上角是不是有光标在闪哟?如果有就是设置启动顺序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的不同见解。清一下BIOS.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本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NEC 大电容问题

网友:
bios清空一下 就好了吗 什么道理啊

网友:
先放电 刷BIOS 在不行就查南桥

网友: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下,不是所有的东芝机器都有NEC电容,不要一看东芝的就说是NEC电容。很晕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