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航嘉HK300-41SP 小电源一个

楼主(2011-07-10):
客户送来航嘉HK300-41SP 小电源一个。 故障现像是待机5V SB正常,不上电。 短接绿黑线无反应。 报价六十。 打开电源,两个开关管全炸开了, 一欧限流电阻也坏了。 5V整流二极管也坏了。 换完OK。

网友:
小电源有的修,因为大多都是品牌机内的,不修没得换,
装不下。

网友:
电源芯片没坏哇,我有的小电源,是HK350的,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不错,这么贵的也有人修。我怎么从没修到这么贵的电源

网友:
因为他是什么POS机上的,不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