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重启后不过内存

楼主(2011-07-10):
华硕P5QL SE重启后不过内存 CPU电压1.1V 内存1.8V 南北桥供电正常 用手触摸CPU核心供电IC或IO自动重启 请大家帮忙看看,分析分析
自动重启

网友:
这款北桥爱虚

网友:
开机用手按着北桥试下呗

网友:
按着北桥试下

网友:
按北桥没有反应

网友A(2011-12-20):
IQ 的问题是很大的。兄弟看下IQ吧!

网友B:
看看是什么东西!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2-04-17):
我的重烤北桥也不行

网友(2013-08-09):
同样的故障,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3-11-07):
换个14.318或时钟IC试试

网友(2016-05-27):
我也遇到一片 现在 在想把法搞好 主板开机 跑EE 嘀嘀嘀报警 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