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 盈通AN5 修复一例

楼主(2011-07-10):
前两天60元在收破烂那里收来两块盈通AN5 战神版 V6.4的主板,主板到手首先目测了一下,发现这两块主板,网卡都烧了个大洞,以经验判断应该是雷击的,于是就把网卡拆了,上了,CPU 内存,显卡,插上诊断卡,上电后诊断卡跑码到D3就停了,换了内存,还是不行,就检查内存的供电1.8V 0.9V 都正常,时钟也有了,复位电压也都正常,SMBUS系统管理总线电压3V对地阻值正常,之后把PC的小喇叭装上,看看有没有报警音,结果是不管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月胼老师讲课时总结过关于内存,“不管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  ---   刷BIOS,检查SMBUS总线”  SMBUS总线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所理所当然的就刷了BIOS。在盈通官网下载了,盈通AN5 战神版 V6.4的BIOS,刷完后,上电一路跑码,装上硬盘做了个XP系统,全部功能正常使用,就是没有网卡了,只能插一个独立的网卡了。到此这两块板子全部OK,雷击的主板真是啥毛病都有啊,还能影响BIOS还是头一会遇到。

网友:
雷击的网卡坏事最常见的,其他电路如果有波及的话,修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l雷击 刷BIOS会好  很少见

网友A:
胆子还真大,雷击已经明显穿网卡芯片了还敢收,如果桥一起给击穿了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其他电路如果有波及的话,修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还好没叫桥也击挂了。不然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子还真大,雷击已经明显穿网卡芯片了还敢收,如果桥一起给击穿了呢?

收板子的时候,也没注意看,到手了才发现是雷击的。再说了,就是修不好也没关系,卖废品2块板也值50元。赔也赔了多少。

网友:
夏天到了   雷击的板子肯定多了  又多了个经验

网友B:
一般雷击的板子,坏了,都坏一串的,呵呵,网卡,io,南桥,还好你的,板子,只坏了网卡!!!

网友C:
晕倒,我怎么只看到一块板的维修,

网友(点评):
应该都的同样问题吧。不过30一块楼主都敢要,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加一个独立的嘛

网友:
可以再上一块网卡呀。

网友:
卖废品的也挺能要啊。一块给他20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倒,我怎么只看到一块板的维修,

二块板是一样的。所以就照了一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雷击的板子,坏了,都坏一串的,呵呵,网卡,io,南桥,还好你的,板子,只坏了网卡!!!

我最近修了很多雷击的板子。基本上都就把网卡拆了就好了。没有你说的坏那么多东西的

网友:
你命好啊,我遇到过两块板了!!

网友:
我前天也修了一个板子·联想的·也是被雷击了··网卡和南桥都烧了···以前修雷击的板子把网卡拆了就好了··我这次没那么幸运··哎···

网友D:
我有一块斯巴达克的G41主板也是雷击的,把网卡摘掉可以开机但是南桥升温很快,上CPU的内存诊断卡显示E0 内不管内存插不插都报长声警 请问南桥会挂吗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斯巴达克的G41主板也是雷击的,把网卡摘掉可以开机但是南桥升温很快,上CPU的内存诊断卡显示E0 内不 ...

那就要看升温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太热,可能就挂了,你可以先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