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电压怎么来的,DV6000 AMD单桥板。

楼主(2011-07-10):
图中那个VA测量有19V左右,但是不知道这个电压怎么来的,那个二极管是反着接的,按原理来说二极管反向截止电压过不去啊。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图中电路是电源接口部份

网友:
上面那排英文看不懂吧,从电源接口来。。

网友A:
VA正常不会有电压,有的话就哪里有漏电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有电压的。

网友:
上面那个我打错了,看了一下图纸分析了下是没有电压的,对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正常不会有电压,有的话就哪里有漏电了

我量了哦,正常是有电压的且有19V。就是搞不懂这个电压怎么来的,难道是通过二极管反着流过来的?

网友:
图上标得很清楚啊,"from docking (station)",也就是外加扩展坞底座时,经由左侧的port3接入的,故平常是没电压的。
会量到19V是因为这个脚在没接扩展坞底座时是空接之故

网友:
图上标得很清楚啊,"from docking CNN",就是外接扩展坞底座,也就是接到左侧的Port3。

未接扩展坞底座时,VA是空接的,所以量到的就是VA2的19V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反着接他是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那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反着接他是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那个管子

你的意思没弄明白,你是不是说这个二极管是受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应该是接口过来的电压,因为它还要导给va2呢

网友:
回复已经快三天了,还不知"审核"的结果如何。这种效率真不敢恭维。再回复一次。
如图中所示,VA是由 docking station 或扩展坞接入。就是接到 DV6000左側的 port3,在不接扩展坞时,即VA是空接,是没电压,但用电表量的话,显示的是VA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