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板上能增加显存吗

楼主(2011-07-10):
要是显卡板上有多于的显存的位置不少配件,增加显存可以用吗?可以的话怎样做.主要是有的板子是64位的想增加到128位.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比较麻烦,得自己更改BIOS,还会涉及供电负荷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不是光把显存焊上去那么简单的,周围的RC要补对,BIOS要重新改,你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