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触发维修实例[通过申请]

楼主(2011-07-10):
   经朋友介绍,  发现该网站实力雄厚 , 维修行业前辈众多  ,故后生晚辈特来学习进修,望多加指点!
联想旭日125:    该机器首测   待机电流为 ---- 0.01A,开机不能触发(电流无跳变)。

测试  NBSWON#  无3.3高电平

上拉电压  3V_ALWAYS   为0

此电压没有正常产生,未发现线路故障(非断线)

测量MAX1999 工作条件;
20pin v+  18.6V  供电正常;
6pin SHDN 12v  正常;
17pin VCC   电压为 0;
18pin LDO5 对地短路,同时发现PL11对地短路;

故摘除芯片测试;
两路对地阻值依旧短路;

使用老办法----  烧板
先烧LDO5 ,
发现PU8坏

再烧 5VPCU

发现稳压二极管PD24坏

更换PU8 ,PD24 后 故障排除.
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

网友:
很硬的技术,精细的分析.

网友:
不错,后生可畏

网友:
后生可畏啊  基地啊  造就这么多人才我们以后怎么吃饭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技术

网友:
思路很清晰!!!有前途~~~

网友:
兄弟们加加分啊  我第一次发贴啊    我要转正啊   谢谢支持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小弟请教楼主,什么是烧板。。。。

网友:
原创帖子值得学习啊

网友:
烧板  就是只对短路部分电路  进行局部供电(电流从小到大)    使其达到短路元件发热  的目的

网友:
敢问PD24在哪里啊

网友:
主板是广达代工的,楼主的思路很清楚!

网友:
看了  受益匪浅

网友:
感谢经验的传授

网友:
最近打算去基地好好学习去

网友(2023-06-16):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