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显示RGB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07-10):
我这有台显示器,显示RGB无信号输入是怎么回事呀,等高手回答

网友:
mcu程序坏了,部分机器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上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先把行场量一量,几百欧左右。

网友:
量一下行场信号有没有电压。在确定是不是驱动板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MCU坏了。

网友:
二极管坏!

网友:
不会是设置问题吧  见过些显示器  开始要选择下  自己回去仔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