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2L不开机

楼主(2011-07-10):
今接一台戴尔,型号为PP12L,加电测试,待机0.02A,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到0.23A一会儿就掉电为0A。PU拆机检查测各电感上电压,发现CPU的供电电感上没有电压,于是更换CPU供电芯片MAX1987,换后还是一样。后来把显卡板拿下开机,电流能上到0.6A,于是发现是显卡板引起的开机掉电,测显卡板没有明显短路,BGA显卡,开机,电流由0.02A到0.60A到1.23A,跳变正常,亮机了。此机显卡板是独立的一块,可能由于显卡虚焊,所以导致通电掉电。

网友(2012-08-11):
有有一块加热显卡 可以开机显示  重植了下变0.7A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