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A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1-07-10):
手头一台昭阳E42A笔记本,在DOS下或在BIOS设置里都找不到硬盘,分区工具无法对硬盘进行分区,无法做系统。但进PE里,可以正常看到硬盘的每个分区,能正常打开读文件,在PE里的分区工具也能对硬盘进行分区。。。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该查哪里???

硬盘换过,BIOS已经刷过了,硬盘的3.3V与5V供电正常,数据接口到藕合电容的线路正常,电容通南桥的一侧四个阻值相同。唯独没换这四个电容与南桥!!!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硬盘测试一下呢?

网友:
换了两个硬盘都是这样

网友:
再顶一下,希望哪位大师给指点下!

网友:
你在PE里面装好系统不就行了,有时间研究一些更有用的技术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