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788DF纯平屏幕有点蒙纱。还有几条很细的横白线 ...
一台三星788DF纯平屏幕有点蒙纱。还有几条很细的横白线。是怎么回事求教大侠

楼主(2011-07-10):
一台三星788DF纯平屏幕有点蒙纱。还有几条很细的横白线。是怎么回事求教大侠
三星

网友:
1、首先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哪路不正常修哪路。
2、你描述的故障不够细致,根据细横白线来看,请检查场电路相关元件。
3、检查视放板相关元件。
4、祝你好运!

网友:
调整、降低加速极电压试试。

网友:
加速电压太高,。。。

网友:
有点像末级视放的现象

网友:
如果模糊,一会儿就会好那一般是管座受潮所致,只要保持屋里空气流通好,干燥就会好的,白线大概是场块的供电容有问题,更换再说。

网友(2011-08-25):
好象是行消隐电路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