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版号r18p 笔记本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可以 纠结中 ...
方正版号r18p 笔记本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可以 纠结中。。

楼主(2011-07-10):
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加热IO的时钟晶振 就可以开机上电 等机一凉 不行了 换了晶振 换了IO 换了协振电容 不开机的时候 指示灯一直闪 main_on信号没发出来 加热就好了 无解
笔记本

网友:
谐振电容不是乱换的哦

网友:
用风枪小口 固定故障点

网友:
IO 有没有加焊好。不过我也不懂

网友:
应该是IO附近的某个小电容不良

网友:
和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不稳定了,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