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电压偏高

楼主(2011-07-11):
今天收到一个主板,故障为开不了机,拆下主板上假负载加电测试,结果发现内存电压2.88V,属于偏高。

跑线过程中发现内存供电所连接的Q管上级(G级)电压为9V(如图所示)此管与芯片RT9218第二脚UGATE相连,同时测的此芯片主供电11脚VCC电压为12V正常,换掉了附近所有的电容和Q管,故障还是依旧,同时还发现一个故障,就是RT9218附近有个三极管,一脚与RT9218的第11脚主供电VCC相连,一脚接电源第4脚5v供电,还有一脚电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竟然是14V,很奇怪,没有维修思路了,请教同行们能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此内存电压2.8几V是否正常?我请教过别人,说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控制G极的是那个,换了就好。

网友:
电压偏高也许正常,那个14V可能是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