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盗u盘 16g 插电脑没有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16g u盘 插电脑没有反应的问题, 拆开后测的稳压管 3.3v 5.0v 都有,就对晶振下手 晶振是 SK-6M
SKC 12.00 (这个是不是 12m的晶振 ?)
,但是没有一模一样的晶振,找啊找啊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好的u 盘的上 12.000的晶振 我也不知道那个16G 的u盘是不是 12m, 不管了换上去再说,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反应. 算了还是把这个那会来 放回到好的u盘上吧,结果现在连好的u盘现在都没有反应了  我晕 ,大家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

网友:
晶振在拆装过程中损坏了

网友:
用两只烙铁同时取安全一点

网友A:
晶振没装好吧,有没有托焊一下主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没装好吧,有没有托焊一下主控啊

装了2次了 应该不会 托焊主控? 难道会是主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