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脑自检成功后掉电

楼主(2011-07-11):
客户机器抱过来说是不能开机,提示错误,进PE,查看一下,原来是分区表错误,原来有两个主分区,重新引导C盘,做系统。故障解决。当我把机器装完之后,进系统,出现LOGO时掉电。当时晕掉。这又是什么情况,插上诊断卡仔细排查,再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原件,发现没有,后来想想,掉电的话一般短路或者温度高,最后仔细一想。我的妈呀,硅脂没上,粗心容易犯大错误,幸好及时发现,不然客户拿回家影响形象啊。。。

网友:
如果是散热完好,没短路,也是这种情况   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温度高引起的的保护,你猛的一说掉电 我们还以为那里焊接虚了呢》》

网友:
LZ的机器是AMD的U?要是别的型号,硅脂没上也不至于开机那么短时间就掉啊,除非散热模块和风扇都没工作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坏了啊

网友:
哈哈,不过也太快了,一到LOGO就掉了,

网友:
6楼的哥,没看完就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