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纠结啊!

楼主(2011-07-11):
     昨天接了一台三星R428的电脑。症状是进系统死机,然后开机的时候灰屏,多开几次就又可以进系统。死机情况跟温度无关,好的时候跑3D都不坏,坏的时候进XP读条的时候就死掉了。目前有点怀疑那个NEC大电容,但是单上电池的时候也出问题,主板还有保修,拿售后去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不知道客户等不等得,真是纠结!!

补充内容 (2011-7-12 09:57):
800帮他换板客户不干,恨不得修都不想修了想将就着用。死皮赖脸给客户报300 维修,刚刚把大电容搞了装起来测试下!

补充内容 (2011-7-12 10:17):
大电容换了 故障依旧 开机进了系统一会死机 然后再开 LOGO  又死 关了再开 灰屏 拆机ing````

补充内容 (2011-7-12 15:23):
显卡加焊了,结果半天不开机,又把NEC电容那接了6个330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又把南桥加焊了一边 现在上电到1.1-1.2 就是不显!哎!

补充内容 (2011-7-12 20:09):
NND 命不好  本来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花15块买了一个大电容既然是坏的 害的我把显卡 南桥都做了一边 后来自己接了6个330电容 好了重做了系统 现在温度过高 跑3D 玩游戏就死机。明天改了风扇,显卡垫个铜片再试试!

网友(点评):
NEC大电容会引起花屏,进度条死机,昨天刚遇到。

网友(点评):
是哦 NEC 大电容特别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大电容的故障率很高的。

一般换掉就OK 了
是的,

网友B:
一般都 是电容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电容的故障率很高的。

   我也知道大电容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主板有保修,如果我换了电容不好,那就更纠结了!

网友(点评):
那就先保了再说嘛。

网友(点评):
同意这楼的点评 保了再说 没什么纠结的

网友(点评):
也是 哦 有保修的 那 你就跟客户说啊 修了就不能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 是电容坏的吧

如果是东芝的 那二话不说 干大电容了! 三星还是第一次遇到大电容的, 死机我可以归大电容 但是开机的时候灰屏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哎 也是 啊 灰屏 就显卡问题 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保的话那去换板了多保险,再说也不一定是电容问题,我修过一台r458的和你症状差不多就是干的显卡

你那什么显卡?我这个310M

网友(点评):
这款显卡是容易 空焊 你莫他是不是很烫

网友D:
和客户联系,能等就保,还有就是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客户联系,能等就保,还有就是修!

  嗯 中午就给他打的试试 顺便报下价格

网友(点评):
楼主你报了多少钱啊 记得说啊 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 中午就给他打的试试 顺便报下价格

兄弟报高些价格,不然我们以后这行,难混了

网友(点评):
呵呵呵 最少也要300 啊 不然真的没有饭吃了

网友F:
三星有些换板  当天可取

网友(点评):
是吗 你有换过是吧 那是刚好有备货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报高些价格,不然我们以后这行,难混了

我最纠结的问题也是价格上面,跟他说修号400 换板800  这个价格合适么?

网友(点评):
中 就是这个价格 要么 380也可以啦 那显卡是1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有些换板  当天可取

  嗯 跟客户把价格谈好了再去碰碰运气被

网友(点评):
就这么干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有些换板  当天可取

对了 三星的易碎标破了  他就不保了 是么?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子的 一般要拆机器看有没有被修 他们每修一次都有记录的 刷条码有显示的

网友F:
认识人   很好说的     只要没伤

网友(点评):
是 啊 可是里面的人也不好认识啊

网友:
那大电容好多都有问题一到时间就坏

网友(点评):
NEC的大电容容易坏,它的作用也不见得多么大相对其它电容来说,为什么要用NEC大电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认识人   很好说的     只要没伤

没有认识的人,内存标 那里个破了个小角!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那肯定没有事了 放心拿去吧

网友:
这机器先换大电容,南桥也爱坏,我修过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机器,换了南桥开机进系统很慢,不过能正常使用,客户有点不满意,呵呵

网友(点评):
有保先去保我觉得好点,哈。

网友:
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G:
你不要跟客户说换板,换板人家不换,你就说修!
换完板后,你就说修好的!
保个一个月的不就完事了吗?
你又没成本,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才收300  这机器不到1000 跟本就不要去看了。。

  昨天搞好个苹果才赚一千不到! 一个破三星搞一千维修费,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再去买一台!他又不是完全不能用,有时能开始进系统 玩半天不出问题!太扯了!死皮赖脸说半天收300别人才没有把机器拿走!别把300不当钱啊,村长也是干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不要跟客户说换板,换板人家不换,你就说修!
换完板后,你就说修好的!
保个一个月的不就完事了吗?

东西拿售后去不知道等多长时间,还是自己修好。又可以赚钱,又可以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系统换成window7了

你那个LOGO 画面也死机啊  如果是系统问题 不上硬盘的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撒!不上硬盘也出问题列!

网友I:
这问题显卡也有可能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要修 第一个搞的肯定是大电容!南桥的话  还是第一次听说!

哈哈,我那个是进水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那个是进水机器,

fuck you   害我把南桥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显卡也有可能呀

  做了显卡咯!

网友:
既然这样了建议楼主把南桥植一遍珠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那个是进水机器,

按 你那个现象,不是大电容,就是南桥,要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ck you   害我把南桥做了!

大电容,南桥,程序,显卡,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好像是N卡

网友K:
NND    我接了台三星R428的机器 拿来是开机就死机 后来我把硬盘拿掉 不死机  换了块新硬盘 都和客户说好了肯定可以搞好的  结果他NNd   给客户装系统  装系统解压的时候电脑死机了  半天不动 我吧电脑硬关了 想着再来  结果他NND出问题了  怎么都不亮  电流始终0.84那里   高手们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NND    我接了台三星R428的机器 拿来是开机就死机 后来我把硬盘拿掉 不死机  换了块新硬盘 都和客户说好了肯 ...

呵呵 这个机器死机通病是NEC大电容 上电是到1.1-1.2  你这个电流不清楚,这个机器主板是包两年的!看电流你先把内存擦下试试,准备拿售后的话内存上面的易碎标不要搞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