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哈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1-07-11):
  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谢谢啦   我是想看看    D49  在那个地方是怎样工作的     还有Q122是怎样工作的             就是当ON/OFFBTN  低电平过来   ON/OFF   51/ON 都有了  那么D49是怎样工作   起什么作用  还有Q122

网友A:
你要的什么 信息  onoffbnt 起保护后面那个2个 作用的

网友:
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ON\offbtn#变为低电平 使on\off和51on变为有效 只知道这点 看有没有用 另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D49的第一脚若为低,则会把2,3脚的电压拉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49的第一脚若为低,则会把2,3脚的电压拉低啊。

那Q122呢? 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什么 信息  onoffbnt 起保护后面那个2个 作用的

帖子 改了下   帮我 看看吧?

网友D:
这是仁宝开机电路的一部分,Q122是通电EN——ON来控制51——ON为高低电平,再通过51——ON来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仁宝开机电路的一部分,Q122是通电EN——ON来控制51——ON为高低电平,再通过51——ON来控制保护隔离电 ...

哦明白了   这个EC_ON  是 由 IO  去控制保护隔离电路的一个信号   谢谢了     这是一个高电平的信号  对吧?
  谢谢了

网友:
晕这是那一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Q122呢? 能否解释下谢谢

如果EC_ON来个高电平,那么会使Q122导通,产生低电平的51ON#,51#这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可能是给COMS电池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