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跑到00就掉电,掉电之后再启动,一直这样循环!!

楼主(2011-07-11):
奇怪,第一次碰到这情况,开机跑到00掉电,掉电之后再启动,启动一下,掉电,再启动,再跑00掉电。一直循环,想了想,掉电不是短路就是温度高,摸了一下元器件,发现都很正常。看看灰尘挺多的,索性吧主板卸下来,清除灰尘,然后插拔内存,重新上好的硅胶,还是一直重启。量12V对地。正常,最后想想不会是电池没电话。3.1V正常,上好电池。清CMOS。自检通过。

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各位老师傅们指导一下。。。。。

网友:
电池没电有的机器是开不了机的。清空电池是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
不上COMS电池不是也能开机吗?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是CMOS没电,放一下可以继续问,过几天又不能用了,后来才直接换了电池

网友:
有些机子不开机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自检不过先不要急于维修,先从最简间的入手,先用观察法,然后可以冲桥、放电等可以解决一部分板子

网友:
你的情况我有遇到过,还有电源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内存也有可能,其它的还在学习中,维修还真的不会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机子呀  联想的机器这种现象很多

网友:
千奇百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