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开机长叫##有时没事

楼主(2011-07-11):
    今天来了台机子。。。  才开是好的     用了一会再开就开不出还老是长叫            我关机上测示卡
咦。。。。。又好了####          等一下又不行了         可再开故障又不见了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了。
       不懂?求解

网友:
啥样的声音啊,跟内存报警的声音一样不,要是跟内存报警一样,报警的时候什么情况,能开机不

网友:
应该你的内纯有故障了

网友:
不是内存。。。     换了几根都不行     不上内存走码C0   上了内存也走C0  晕!!! 最后是CPU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 AMD的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