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 453 插网线没有反应

楼主(2011-07-11):
现象是插上网线没反应,网卡能认到。网桥1——12全通,摘下来测量是好的。123通  22.23.24通
装上网桥有个很奇怪,电容c514那一排全部短路 网卡周边的组织有两个电容短路, 拔下网桥 网桥周边组织正常,网桥拔下后组织正常 1.2.3通 22.23.24通 装上就不行,求高手就一下菜鸟

网友:
这网卡插口旁边有两个灯,插上网线正常应该亮一个,现在插上灯不亮

网友:
唉 我遇到过!  还是两台能认到就是连接不到!  系统都装过了也是没有用!  我搞了图纸 发现网卡芯片有个电压很低  但是没有芯片去试试无语  只能不修了!   你好好看看能不能解决  解决的时候告诉我一生谢谢咯..

网友(点评):
跟系统没有关系 现在我怀疑网桥坏掉啦,可是买不到配件

网友:
呵呵 也是一样   买不到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下手  实在不行  你就帮他改一个吧!  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