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AF520J V40 换8脚的BIOS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磐正AF520J V40 原BIOS芯片是32脚的。现在换成8脚的W25X40 BIOS芯片点不亮、也没有复位。

网友:
好像不能这样换吧

网友:
貌似有些不能代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 啊

网友:
再来一张图片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只能原样代换的吧!没听过32的换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