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LCD/CRT不显

楼主(2011-07-11):
能进系统,切CRT没反应,自身显示白屏。但是没死机键盘大小写都可以。没这个屏换着试郁闷。高手们给个方向

网友:
屏线看看吧,松动了吧。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哦

网友:
不用说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我们这里条件太落后了。什么配件都没有!郁闷啊。那个是小板的显卡。不敢轻易动它,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有一个独立的显卡板吧,先加焊一下,主板与显卡板的连接的接口与接头,还有屏线的接口,那个破东西经常有问题的

网友:
屏线你自己量下,显卡先用风枪吹下看看~~~~~

网友(点评):
这种是个好方法,对待没有把握的判断时,用这招很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忍不住加焊了显卡,测机OK了!哈哈大洋到手!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反正我保一个月。

网友(点评):
版主改散热会用长很久的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测测看。

网友:
切外显没反映可以把屏拆了外接屏看看

网友:
不用看了,是显卡,修几台了,换631

网友:
这种显卡属于g86-603-A2芯片,CPU风扇一堵死,热量散不出来,导致显卡桥空焊,一般拆出来重新植株重做会好,然后清洁散热风扇,勉强可以用半年以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不用测试了

网友:
先从简单的起,不过显卡问题高啊

网友:
都说是显卡

网友:
就弄三个地方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问题的多些

网友:
恭喜楼主啊  钞票到手, 直接加焊了 什么都没做?
这样的话 撑过一个月都难哦 。。。
在哪里弄啊   讲的条件那么的辛苦

网友:
只注意到楼主条件艰苦到不能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