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不稳定黑屏

楼主(2011-07-11):
一台HP F700开机到桌面才亮屏,再关机开机正常,放个5到6分钟再开机又是同样的现象,一直反复。谁又什么思路,提下。谢谢
桌面

网友:
不定的黑屏 那就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你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也可以吧显卡驱动卸掉试试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如果不是 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显卡空焊的可能性大一些,先软件试试看,装系统。 屏线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