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1-07-11):
有一块主板主板,NF4的单桥,跑码到时C1不过,电压正常,发现时钟少一半。是不是桥的问题,因为这种芯片时钟是集成在桥内部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有几片这样的板,就是档内存,没动桥,压压箱底先

网友:
NF4单桥 不过内存  80%是桥空焊

网友:
先加焊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加下再说

网友:
对先干桥 干完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六个时钟有三个没电压并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
大家好像对单桥特别敏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