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放电就能亮机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1):
   手上有一台HP 6535B的机器  冷机好像要开不能起来    放电就能亮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U也换过了     请知道了     说声

网友(点评):
你看一下是不是COM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点不亮的问题就是  上面有2个指示灯  闪5下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上次 遇过 是加焊EC 解决了 你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加焊EC 看看 我觉这么好干了

网友:
谢谢俄文大事提点宝贵意见

网友:
只能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刷BIOS 吧。

补充内容 (2011-7-12 09:34):
CMOS电池只和南桥有关。

网友(点评):
不用考虑EC 吗

网友:
我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吧    结果明天再说   要冷机试才行

网友(点评):
仁兄 修好记得 发布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MOS恢复下看看、触发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它只要一放点就行  供电什么应该都正常的吧  我没亮电压

网友(点评):
这样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电容漏电 也会引起这样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点评):
对 我正式怀疑这部分电路

网友:
刚修过一台宏基 D640冷机加电无显,最终确定南桥问题,一般南桥和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点评):
那你有没有最后修好呢

网友:
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北桥的啊!期待答案。

网友(点评):
是 啊 很期待答案 这样很少是北桥 要说是南桥还说的过去

网友:
AMD 的U吧 加焊座子看看

网友:
先刷bios,进系统看看是否有外设不能用的?然后外设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点评):
这样子不是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
放电的机器,看看EC和南桥

网友(点评):
EC 正式 我 所想的 有一次我就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拆了重植南桥OK,而且发现多装了很多驱动,感觉应该彻底解决了,后过了半个月,又是原故障。望高手说说看法。

网友:
进来看看 有结论了没有 等待学习中

网友:
18楼说的不错

网友:
风枪吹吹看南桥或者北桥,如果吹其中一个正常,多试几次后即可确定

网友:
这种机子U也有不稳定的,我遇到过一个U不稳定,经常死机,蓝屏。有时候还不开机

网友:
U早就换过了    一定是可以代换的  一样的结果   我刷了2个BIOS都点不起来    刷回原来的  可以用我也搞不清楚了      我想我还是搞EC和南桥了
我先焊下EC去   不行  干南桥      不知道各位同胞我这样干行不

网友:
我今天想了想  还是决定搞了北桥    现在点亮了    等明天早上   开下就知道了     行不行    感觉好像好了    呵呵

网友:
给大家一个结果    7月13号  重做北桥后   好了       我用的家里带来的原装适配器         7月14号   适配器拿回家了     用可调电源  也是5个灯闪的       郁闷了    以为还有问题       7月15号也就是今天    又拿来家里的适配器       一大早就试了  开起来了    应该是OK了       所以说这个机器一定要用原装电源   北桥在CPU边上  又是集成显卡    空的 可能性很大的       望各位同胞    可以用的上    明天早上再一试   起的来      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上面两个小锁状的灯 一起闪 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跟coms电路和EC还有南桥和bios都有关。先查coms电路。

网友:
关键是要会看电流跳变。

网友:
开机不显示,两个大小写指示灯在闪,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