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装XP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1-07-11):
以前这机器就是XP系统 重装系统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应该没什么要注意的,你只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重要资料删了就好

网友(点评):
知道了 没什么资料 全删掉

网友:
应该和一般的电脑一样装法吧。

网友:
没有要注意的...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B500或A600的一体机,那么最好先下载显卡和网卡的驱动。

网友:
准备好驱动,现在联想的电脑为了降低系统费用预装LINUX,主板驱动不适合,只好先准备了

网友:
重要文件先备份,提前下好驱动,一体机也是电脑,和平常装系统一样

网友:
联想G41 不能硬改 郁闷

网友:
主要是驱动 不过应该是好找吧

网友:
沒什麼注意的,只要把驅動找齊準備好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啦 我知道了

网友:
正常装就好了

网友:
正常安装。 驱动现在很好找。

网友:
正常安装。准备好 驱动就OK啦

网友:
这个没什么,主要就是注意资料!

网友:
驱动最好备份下来,

网友:
直接安装 U盘里准备好带万能网卡驱动的 精灵或人生

网友:
找个集成最新版的GHOST。就OK。有些机,可能要到PE下才能GHOST

网友:
支持19#,有隐藏分区的,有的时候真接GHOST不好用

网友:
先把驱动备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