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进水后黑屏求助

楼主(2011-07-11):
联想F31进水,送过来后拆开清理后可一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放了一天后开机黑屏!

      测高压板的电压19V有了,还有一脚接的是 VADJ_PWM  没电压  怀疑是这个信号有问题

VADJ_PWM  通过这个门电路产生,  PIN1 有2.7V  PIN2 没电压  供电有

PIN1连的是下图!       各位帮兄弟分析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出来帮帮忙

网友:
仔细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还有各个接口里面看下,重点屏接口处!

网友:
门DISPON  2脚 要比一脚高才行,一脚有个分压  注意那两电阻。,如果这里都正常 你就要往  7  页和16 页找。。。

网友:
我晕 ,搞 错了 不好意思  你是2脚没电压, 那你要查LCD_blon这边

网友:
LCD-BLON 看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呀

网友:
LCD_BLON  连的是显卡   莫非是显卡有问题? 可是之前都显示了啊!

网友:
LCD_BLON  对地阻值是多少,连显卡就是显卡问题!查一下显卡供电是否都正常,再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