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头这样接也能上网??

楼主(2011-07-11):
昨天帮朋友换了三大件~!!之后他回到家了,说上不了网,于是就上去帮他搞了~!还好他那边有两台机!排除了路由,MODEM没问题之后,就以为主板有问题,打电话问了同事,在店里都可以上的~~!之后就看了下网线,一看,傻了眼,不知道哪位人才接的水晶头!!一头是“绿,白绿,蓝,白橙,白蓝,橙,棕,白棕”如此的接法,另一头是“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之前用的是865的主板吧,一直都能上,就换了MSI NF725主板后,上不了~~~奇怪的是,没换坏之前一直都能上网~!!
我就想知道,这种接法也直行得通???为何换了主板后就上不了呢??

求解~!!!!!

补充内容 (2011-7-13 14:07):
强调:一头是“绿,白绿,蓝,白橙,白蓝,橙,棕,白棕”
另一头“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点评):
我们平常用的是直通线 两头是按T568B线序标准连接的 还有一种是交叉线 一头按T568A线序,另一头是T568B线序 交叉线用于 两台计算机直连 交换机与交换机直连 将水晶头尾巴向下从左到右分别是12345678 T568A线序

网友(点评):
只要1 2 3 6 接对就应该能上网啊

网友(点评):
这样能上网是不可能的,必有隐情

网友(点评):
现在的交换机和路由、笔记本都可以自动识别两种接法的线,可能是他的路由老一点不能识别,只能两边线序一样,以前一台主板跟一台笔记本对联,需要做成交叉线,现在的笔记本使两种线都可以用。

网友(点评):
这个接法也不是568A标准接法,也许他的路由器能自适应端口翻转吧。

网友A:
这种接法是不是交换机 对交换机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是不是交换机 对交换机的接法

他的1236线是“绿,绿白,蓝,橙”对的是“白橙,橙,白绿,绿”这也能交换得了~!他用的只是MODEM接路由接PC,直通就可以啦~!!

网友B:
这好像是千兆线的标称接法,不过目前能用的都还是586B和586A标准,相传的千兆线标准其实是个鸡肋……

网友(点评):
千兆线的接法跟百兆是接法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千兆的水晶头有点难做而己,因为千兆的水晶头里面的是两排对称的孔,不是像百兆的水晶头一样平的!

网友:
哈哈 人才啊 没那么接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千兆线的标称接法,不过目前能用的都还是586B和586A标准,相传的千兆线标准其实是个鸡肋……

之前的865主板能用喔,应该没有千兆的吧~!现在的MSI NF725不能用喔

网友:
哪有这样接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有多长,中间有接线口的地方没?如果是两截不同的线接在一起的哪位猛男干的呢

线就几米长而已,中间没接口喔~!!!我上网也找了下,这也不是千兆的接法呀~!!我就不知道为何能在865板上能上网

网友:
有本事啊 不会是千兆的 估计是他本来就不会接 乱接拉下

网友:
不管他怎么接,100MB的  1236是有用的别的线多是没用的, 只要两头1236对称了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跟之前之后完全没关系~
8芯线,按不按顺序都无所谓的,很多装修房子的施工队,布墙内线的时候,网线他们经常这样搞,太正常了~
而且很多电信上的人也是随意接的,只要两头一样就成,一般好网线无所谓,要是碰到便宜网线就靠了,因为其余的4根是铁丝。

这应该是在他换电脑之前,有人把网线重新做了

网友E:
我遇到过和你差不多
就是正常的接法不能上网
两头必须正反接才可以上网很奇怪啊
其它电脑插上不能上网,就那一台需要这样才能上。

网友F:
距离短的话。肯定可以上网的,只要两个头都做成一样就行。因为只要线路通就可以。如果要长距离传输的话。这样的接法是肯定不行的。不过很明显这个人是小白。。

网友:
什么事都有 瞎接乱接 害人

网友G:
你确定这样接有用吗,自己上过吗,有些顾客就是这样的,乱说一气,12一对,36一对,两头对应,就可以了,其他接法不是一对的情况下也回来,但是非常不稳定,传输距离也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之前之后完全没关系~
8芯线,按不按顺序都无所谓的,很多装修房子的施工队,布墙内线的时候,网线他 ...

你说的这点我也知道,问题是,两头都不一样的,完全对不上号!!另一头就就是568B的接法,一头就是乱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这样接有用吗,自己上过吗,有些顾客就是这样的,乱说一气,12一对,36一对,两头对应,就可以了,其 ...

我当然肯定啦,这是我以前的同事来的~~而且是我自己上门帮他搞的,之前的电脑一直在用,就是慢才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距离短的话。肯定可以上网的,只要两个头都做成一样就行。因为只要线路通就可以。如果要长距离传输的话。这 ...

两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和你差不多
就是正常的接法不能上网
两头必须正反接才可以上网很奇怪啊

是喔,有些东西好很奇的喔,真的无法理解

网友:
这是两机互联的接法;但是理论上通过路由器和交换机好像不好上网。

网友:
这样接网线也能上

网友:
我看了这么多的评论,我笑了, 人家没事为什么要搞T568A、T568B呢?这个是国际的标准接法,是很多砖家叫兽们研究了很久才出来的,目的就是抗干扰性,几米是没问题的,但是超过50~70米以后信号就衰减的很厉害了,而且丢包很严重。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回复我无耻的笑了,看清楚是不是T568A的线序才说好不好

网友:
568B标准   两边都打一样的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
现在大多数接法就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只要两头一样就可以了  百分之98都可以过去呵呵

网友:
同级用交叉线

网友:
真不明白他怎么上网的    呵呵

网友:
很哟才啊 这哥们

网友:
没见过这种解法,两头不一样应该上不了才对呀。。

网友:
老的猫出来接网卡,需要用交叉线,新的猫本身带路由功能,自动识别的。既然人家会做一个头,另外一个就不是问题。

网友:
哥们太有才了       两头都是这样接的吗       线接线也行啊

网友:
两台机的网卡对接中间不经过任何网络设备就要用这种接法啊也叫交叉法。

网友:
我擦!我说的是T568A、T568B为什么要这样接,你想哪去了?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接法,基本都是568B,1236

网友:
少见多怪,我接一台交换机曾经568A连上一会就掉线,后来换成568B接法还是同样,非得一边568A,一头568B,千兆交换机,千兆网卡,记得那台交换机是IPCOM的,奇怪的是就一台机器是这样,其他的机器568A也很好,568B也很好,网吧的机器,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国标B的那头应该是有人重新做过了吧

网友:
这样接网线也能上,不可能吧。

网友:
呵呵 !!!高人学习下也好呀

网友:
这样 貌似是两条机器网卡互联的接法  1 3对调 2 6对调

网友I:
这种线是网卡到网卡的连接方法,说不这以前他是通过另一台机器的网卡上网的或给别的机器上网用的

网友:
两头的水晶头1236线对不上的话绝对上不了的。肯定是你那朋友忽悠你的,想让你过去帮他看看其他问题的是不是啊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也可以上网啊,真是奇怪了

网友:
最小的要求,1 2 线是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
他干嘛要忽悠我呢,我亲自己上门帮他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线是网卡到网卡的连接方法,说不这以前他是通过另一台机器的网卡上网的或给别的机器上网用的

他家里就有两台机,都是通过路由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标B的那头应该是有人重新做过了吧

据说,就买网线那时候接的,之后都没有动过~!!这样就用了几年了

网友:
路由器和网卡都是千兆的,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那以前咋用的

网友:
这种接法是连个主机的网卡直连的。共享上网的

网友:
这种接法 应该是交叉线 两台主机网卡  对接就可以上

网友:
深夜给回个帖,这个接法如果是软路由和硬件设置过是可以的,但是你朋友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移动的也常常接错,拨号可以,路由上不去的很多见!

网友:
怀疑之前他是不是真的能上网.

网友:
哪有这样接线的?晕

网友:
这玩意应该接在老猫或者老交换机,2头都有8根针。能够互通。
其可能工作在混杂的10/100M模式,只是执行效率很低。

网友:
说明此人功力不浅哦,到了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境界了

网友: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另一头是什么样的,那个绿和白绿是不是也对调了。

网友:
可能是你朋友电脑坏了,以后网线有问题,就把一头砍下来,乱接一通,还是有问题,才叫你换三大件的吧

网友(点评):
别说,还真有一翻推理侦探的味道。

网友:
电信公司他们是高手故意乱打让你只能一个机上,我就碰到过1236 妈的接了1235千兆网卡可以上百兆就一个X,改1236后都可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