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液晶花屏

楼主(2011-07-11):
这台液晶正如客户所说:问题是黑屏的时候,带红色,很严重。也就是说,看电影或者玩游戏,只要带彩色的都很正常(包括白色) 只有黑色部分显示淡红色。黑色的时候很严重的变成淡红色,鼠标走过黑色部分时也有很长的红色尾巴。
          求各位大师说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屏花主要查驱动板信号输入部分以及屏电路部分

网友:
屏花主要查驱动板信号输入部分以及屏电路部分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已经弄好了。是一根灯管线接触不好引发的问题

网友(点评):
接触不好,还会红屏呀,,

网友:
   无语了  这都行

网友:
也可能驱动板程序出错,重刷夜可以的吧、。。。。

网友:
内存也可能引起的,刚修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