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上电不显,CAPS LOCK灯一闪一闪,哪个有遇到过啊1

楼主(2011-07-11):
CQ40上电不显,CAPS LOCK灯一闪一闪,AMD的CPU,哪个有遇到过啊,分享一下维修方法!!谢谢!!1

网友:
你把 北桥吹下   应该就好了    我遇到咯块6个吧 5都是北桥问题      一个是BIOS问题

网友:
这 机子的通病大概 就是 CPU      BIOS         和 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键盘大写灯有规律的闪吗,大约开机20几秒后开始闪,一秒左右闪一次。如果是这样的现象的话是没读到cpu,相信你把cpu拿掉也是一样的。我修到过一台是这种现像,最后是换cpu好的,QL60的cpu,听说坏的也不少
。我的机器比较好判断,就是用力压在cpu上能显示了,为此我还加焊了cpu脚座无果才买了cpu换好的。

网友A:
我那机子 灯闪的 跟你不一样     但也有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得   也有换CPU

网友:
是的,上电一会就开始闪,有规律的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机子 灯闪的 跟你不一样     但也有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得   也有换CPU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北桥最早的时候被别人搞过,

网友:
北桥干过啊   不会以前别人就因为修了下北桥好了   现在又挂咯吧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 ?判断一下哪没过 再说啊

网友:
换个北桥就能好、

网友:
兄弟 怎么没反应了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电流从1.4掉到1.0,反复这样我怀疑是不是CPU挂了,给分析一下,有遇到的没有啊

网友:
换个CPU吧试一下

网友:
找个CPU的带灯假负载看看有没有虚焊的,然后,依照图纸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BIOS也烧了没有好,上次是上电断电的,修好了,客户用了一时间,现在不开机但不是原来的问题,现在电流跑道1.4就掉到1.0反复反复,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现在电流跑道1.4就掉到1.0反复反复,是不是CPU问题啊

网友(点评):
老是在这问是不是。。。你不去试下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的。。都说了就那几个问题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这个机器的BIOS很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灯闪的次数由说法,收收论坛,应该有解释

网友:
认不到CPU或是内存都会闪的,按从简到难的办法还是先试试这些东西,不行再动桥

网友:
没有CPU也没有办法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最好从易到难,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CQ40  加点看电流可以自检  不亮 刷BIOS  OK  这款机器毛病挺多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北桥空焊

网友:
我的刷过bios 也换过北桥 北桥是AMD 的 换了CPU  还是不好 原故障现象依然存在 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了,修好了没有啊

最后 没有修好  让客户换了一块主板  顺便说一下 是AMD 的芯片组的 集成的

网友:
我这个不晓得不是不CPU的问题,不过我有点怀疑,因为电流在1.4到1.0之间循环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 没有修好  让客户换了一块主板  顺便说一下 是AMD 的芯片组的 集成的

哪你哪个电流是怎么跑的了

网友:
cpu换过几个也是不行呢

网友:
北桥了,干了吗?

网友:
刷bios了 也没用啊

网友:
没有好,还了给他说CPU坏了,说贵了就不修了

网友:
不管是INTER  的还是AMD都是这个问题       都没有修好

网友:
哪没有招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我碰到一台 三星R453的 跟你说的情况一样  同样是AMD的U   电流在 1.8 和2.2A之间反复跳变  换了北桥和cpu  故障一样  很期待你能解决 与我们分享

网友:
这种机器如果是一修 先吹下北桥 温度不要太高 这板吸热快    吹北桥不行直接换CPU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都是CPU座子的问题,还有北桥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cpu amd 的 坏的最多了。。。

网友:
BIOS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