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P625显竖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1-07-11):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明基MP625投影仪,开机画面显示竖线 重影,DLP也重新做了BGA  还是一样  哪位师傅指教下小弟

网友:
DMD坏了吧,换掉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都是DMD芯和座子接触不好 取下来清理一下重装一下一般都能解决 如果不行 那只好换个DMD试试

网友:
提醒一下吧,这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接触不好,根本就不是DDP2000和1076的DMD芯片问题,也不是DMD板的问题。问题在主板上面。熟手的话解决这个故障从拆机子到完全装好机台上测试台拷机在15分钟之内就能百分百解决。值得庆幸的是你没有将DDP2000干死。不然你只有换板一条路了。单独购买625主板价格在1350左右,和ASP交换板价格在8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