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39不过,还经常掉电

楼主(2011-07-11):
HA-945PL-SML板,上面换了近20个电容(强大的神舟,电容的质量不好说。。。),跑码39 测显卡槽电压正常。
怎么修?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查内存5大供电  刷BIOS

网友:
呵呵 恭喜你 可以做北桥了 我遇到了不只一块了

网友A:
换条内存条试试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吗。跑39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吗。跑39时

暂时只测了显卡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内存条试试

过了C1,可能与内存关系不大。晚上再测下内存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