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VER:3.3更换IO芯片后不认键盘

楼主(2011-07-11):
联想945GC-M2 VER:3.3主板一块,连电子屏时带电插了,断电关机,看到UTC 75185l炸裂缝,IO芯片上有渗出。拆掉75185L 两个,又换了IO芯片ITE IT8718F-S EXS,上电可以开机了,自检画面也出来了,然后就发现键盘不认,PS/2的不认,用USB转PS/2的也不认。

请教一下是南桥挂了,还是键盘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下键盘接口相连的排阻 排容 电容,到IO间的线路也看一看

网友:
如果线路上的芯片没有坏的话 可能烧出大问题了 试试优盘能不能用吧 有可能是烧到南桥了

网友:
1,确定IO型号没弄错。
2,查IO周边小元件,特别是ps2的排容。
楼主接的电子屏幕是什么东东?接在哪个口上的把IO和串口芯片都烧了?

网友:
可能桥也有不良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测过接口对地阻值啊?还有滤波电容拆掉看看。如果不行估计还是IO可能性大点。

网友:
支持四楼的,一是确定IO型号没弄错。2查IO周边小元件,特别是ps2的排容。如果可能附带着南桥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