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73V开机内存报警,内存供电没有问题

楼主(2011-07-11):
原来客户的N73V有问题,返售后回来一块同型号但板子布局不一样的N73V,PCI槽上有商科的维修签,客户用了一个月不到就点不亮了,一开机就内存报警,测量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也没有问题,背面的线也没有断的。主板却已过保了。

请教一下是哪的问题。北桥吗?还是其它的地方。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那就是 信号了 可能是北桥吧 实在找不到原因的话就先用手按住北桥开机试试咯

网友:
单桥的主板,去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