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VM 鼠标键盘不能 用 求 解

楼主(2011-07-11):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K8N-VM    的板   一切正常 能进系统 就是看电影时 一全屏 鼠标键盘就失灵了  电影还能照常看  求各位大哥们给点指点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还有软件中有个硬件加速关掉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啊,杀毒装系统,清除CMOS 看看

网友:
重新做系统了 也 清CMOS了 都 不行啊  问题是干别的没事  一看电影开全屏就  失灵

网友:
哎   搞定  跟  内存 有关  一G的 不行 换 512的 好了

网友(点评):
原来是内存太小了。

网友:
还有这一说?太奇怪了,可能直正问题没有出在这上面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PS/2接口的供电不足引起 正常是5V的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先软的不行,那就硬的吧。查出问题时键盘口的5V正常不,把其旁边的排容或小电容去掉,再跑线路,看其是跑到I/O或南桥内,到哪换哪,应该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