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楼主(2011-07-11):
接了一台雷击的,电源IC是DAP8A,当前手上没这个,只有7575PS,一个16V一个30V,查了一下论坛说改启动电阻,请问是哪一个啊?

网友:
vcc的电压

网友:
做维修一般情况还是不要动不动就代换  这样会影响电器性能的 也容易返工  除非真的买不到IC。

网友:
谢谢指教 DAP8A正在发货 过2天到了 上结果

网友:
换了DAP8A VCC只有9V

网友:
好咯 看着板上的2个W2X字样的贴片三极管,一上火 ,几烙铁都取下来,打了一下NPN的,从废板上又几烙铁取2个下来,再几烙铁焊上去,一测VCC有10V电压了,再一量12V输出,NND,出来了居然,2下把驱动板接上,NND,开关没问题了,亮灯了
再接上屏 ,VERY GOOD!这维修真是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