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AW310 通电就断电 MAX8632e +5v_sus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七喜 AW310 按开关通电就断电,电源指示灯插上外接电源时就显示红灯,按开机键上电后显蓝灯一秒左右变红灯,看电流表电流上到0.5A左右就掉电了。估计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于是在上电这一秒的时间检查各主电压,查到发现无内存供电1.8v,其他电压在上电的时候是有的。内存供电是MAX8632e控制,查该芯片主供电17脚有19v,27脚开启有3.3v,22脚VDD在上电时只有2.5v左右?正常应该是5v。换了8632e没效,查和22脚连接的电容拆换也无效, 手上没有这个七喜的图纸,参考DELL D620上的MAX8632e图纸,这个5v是+5v_SUS

请教这个5VSUS怎么产生的?我飞线到USB供电取5v给到8632E第22脚,通电1.8v出来了,开机进系统正常了,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其他问题出来。

DELL D620集显TRAVIS_UMA_A00_LA-2791.pdf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5v_sus 到IC 断开了   跑下线路

网友:
那个应该没问题 usb的电压 也是5vpcu转换来的

网友:
接上去没问题、能查出那里断了飞线就OK

网友:
问题出来了,usb都认不到,还上不到网,估计这个5vsus还要供到什么地方去的但没供到,有朋友有这个图纸吗?没图纸找不好找啊,整板用万用表跑了个遍也没找到输出5vsus的三极管

网友(点评):
没图纸是麻烦一点

网友:
感觉应该是系统供电转换的、

网友:
电流跑到0.5掉电,一般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5VSUS 是由一个场管八角或六角的转的,你看看,找找看看,不行直接拉到5V电感那,看看,USB也给拉到电感那!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下来,打不开,提示无效的Forum.php ne ,下载下来都这样

网友:
PR 64 是哪条引脚上相连的电阻啊。麻烦大侠说一下,PDF 下载下来,打不开了

网友:
感觉应该也是转换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