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暗屏

楼主(2011-07-11):
如题,外接显示正常的,外接灯管也是暗的,怀疑是高压条的问题,测试高压条1,2 角11V     3,4角0v  5角3v  6角0v  7角0v
接灯管处也是0V ,手头没这个高压,换高压能解决吗?

网友:
你量一下屏线接口的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按照脚位功能查,一般是供电,地,开启和亮度控制,如果有供电没开启也是不亮的

网友:
这个飞个3v的en 不是很快吗   en没有呀,最起码这个条件先吧

网友:
芯片没工作查供电跟开启信号

网友:
做一个点灯管的高压条,来点灯管,判断高压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接口附近有没有给屏供电的

网友:
我觉得没有ON信号,查图纸,ON信号是由那里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