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投影机红灯保护

楼主(2011-07-11):
明基MP511,  故障红灯保护, 检查为风扇控制电路芯片短路,  但是根据芯片资料找不到参数,请大侠们帮帮忙吧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很老了啊。这玩意很少人能修好一此小电路

网友:
错,benq所有系列的风扇电路都是叫做十分好修,简单无法形容,有配件在手,修这类问题,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个人在记忆中,包括在benq某一部门献了几年青春的时间里,经手修过记不清有多少台机台返修数.从来没有修不好的benq风扇电路。

网友(2015-05-26):
引用 网友A:
上传BENQ经典的风扇电路G793D5U实际应用电路吧,整机原理图和PCB图,点位图就不会公开了。

可以帮看一下图纸这个MP511机子的主电源IC651什么型号吗?我的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