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VTT,求图纸,磐正5P945L

楼主(2011-07-11):
如题,IC是RT8802A,1脚VTT/EN无电压,跑了一会线,一条是经过一个122的贴片电阻,再接一个510的电阻然后到了第3脚FBRTN,另一路接一个01C的电阻,然后一路到了P12,然后,01C一端有12V,另一端直接连1脚无电压,更换01C之后还是一样,跑电路不擅长啊,求图纸

上假负载量了下,核心电压只有0.6,PG居然有啊,1.2V,

网友(点评):
CPU供电正常了吗,时钟的开启是在CPU供电正常之后吧,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不  查总线供电输出端到EN脚的电阻 电容 三极管

网友(点评):
总线对我来说太深奥了,从来没测过,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点评):
说的好深奥!知识太少了。真想去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在北桥的左上方 有个1.2V的电压

网友(点评):
那个MOS管?我一直以为那是北桥供电,输出有1.2,南桥那个也有1.5,板上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有好多主板,特种是945、G31,上假负载测量的供电和上真U测的供电,不太一样。包括上假负载时两个时钟也有可能测不到。上假负载时,可以简单测下PG和REST,然后上真U测其供电,看能否正常。不要以为假负载测的电压就是上真U时的电压

网友(点评):
所以有时要上真U后再去测复位,有复位才是有复位,假负载不能全信。

网友:
个有感觉是这样的,可是我又说不准,哪些板子上假负载和真U所测电压基本一样,可能是不上酷睿的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上真U无复位,CPU无供电

网友:
楼主,我刚接到和你一样的板,也是CPU无供电,上管D极有12V,G、S无电压,下管无电压。北桥1.2V有,内存供电有,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的31脚5V,EN电压0V,另一路接一个01C的电阻,一端有12V,另一端直接连1脚无电压,更换01C之后还是一样。解决了回一声。

网友:
主板图纸真的很难找

网友A:
跑EN脚的线路。。。。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EN也不好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跑EN脚的线路。。。。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

慢慢尝试。。我第一次跑了几个小时。。现在大概几分钟就可以跑出来了。。。

熟能生巧。。跑过几次就那大概猜出后面接的什么器件。。下次就简单多了。。。

台机主板没图。。只能看跑线路的功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尝试。。我第一次跑了几个小时。。现在大概几分钟就可以跑出来了。。。

熟能生巧。。跑过几次就那 ...

不是的。。。是总线给的信号。经过5V上拉,在通过电路转换成2点几v作为en信号开启电源管理芯片。

也有3点几V的。。1点几V的

网友:
EN的电压被下拉了,昨天我修到一块,是EN连接转换电路里的一个三级管的B级给电压了,造成C级流向E级,后查出是B级的三级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