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着两个IC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07-11):
这个是原来机器上的
这个是后来的

都是07hz  下面一排不一样

网友(点评):
查引脚定义最好了。

网友:
这个是那里的元件干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什么这全芯片。。。

网友:
是一样的

网友:
换吧 型号一样的

网友(点评):
无边说是不一样的,不知在下试过没有呢。

网友:
脚位能对上,装上去试试也无妨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这个难道可以试的么,等下烧东东就麻烦了。哈。

网友:
这个是DELL 1710显卡板供电的 有ISL6244控制的 图上的IC有信号进去没信号出来。。。

网友:
装上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咯!

网友:
我也是直接换上,

网友:
换上去试了 一样没输出

网友:
换了还不行的话那就查信号。

网友:
嗯 确定是一样 的呢 检查信号 或者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