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我不会修-谁帮我修修呀

楼主(2011-07-11):
不接硬盘不插内存(插上也一样) CPU风扇会转 显示器不显示 插诊断卡代码C0 诊断卡RST灯过一会亮一下   谁帮我修修呀

不晕不晕 是我不会描述 对不住大家 补充一下CPU 和内存都是好的 是主板不好,呵呵

网友(点评):
LZ都已经说了是主板不好啊,那就那主板去修啊,要不就换块新的

网友(点评):
自己不懂修来修去 问题会更大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我晕。。。

网友:
如果自己对这方面不懂最好请当地的维修师傅帮忙修修

网友:
换块CPU试试!!!!

网友:
问题可以在说的详细点 不然不好帮你分析吖

网友:
看显卡 看内存 看CPU 看电源 一个一个彻 你不说清楚我也就只能是这些

网友:
来这里是想和大家学习一下嘛.主板就是修好了也只能值个三十块吧 你不帮我修还说风凉话.太伤感情了.

网友:
你集成主板吧? 查上个显卡看显卡BIOS出现过没?
如果CPU/内存替换测试是好的。 可以确定问题在主板。
但是你提供的资源特少 ,好似无法帮的上忙呢。

网友:
COMS电池,跳帽有没电压,三大供电,14.318有没问题,bios,南桥,I/O,一个个往下查!

网友:
c0和ff的意义差不多吧

网友:
你这说谁也帮不了你。。没有办法~大模糊了~~

网友:
问题多没有说清楚。杂帮呢

网友:
你要测CPU供电,内存供电啊

网友:
找个高手去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晕,真晕。,LZ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网上有故障判断流程可以下,你下载下来依上面的流程判断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提高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想帮也帮不上你 !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 只是学习

网友:
最好找个别的机器替换法先试一下

网友:
查查供电 和CPU供电

网友:
查查供电 和CPU复位

网友:
人家不是不帮啊..你说你主板坏了.又没有任何电压数据给我们看看。比如说开机电压之类的.你说你自己不懂.我也只能说叫你查供电,查复位,看BIOS,刷一下..

网友:
新手來學習,看看什麽結果。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我的华擎主板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通电不开机过半个小时再开机试下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