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缺色

楼主(2011-07-11):
联想K41
笔记本
换完VGA口缺色,已经换了好几个了,确定换的口没问题,哪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呀
笔记本

网友:
查显卡电路啊

网友:
用点阻挡 测一下阻止看看 有的可能是电阻坏带了

网友:
看下显卡,在弄下屏线那!可能是

网友:
用表测下呀,这么简单的问题弄不了嘛,

网友:
测下显卡旁边的电阻

网友(2012-01-03):
查接口的对地

网友:
或者是接口旁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