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1):
最近修到一块R51的板,待机电流达到0.7A,一摸网卡芯片发热,同时没有1.8和1.5V。现在电压是修出来了,但是待机的时候网卡芯片的供电还是有,经查这几组电压的控制信号是东芝芯片发出来的。看下图:
可是TB怎么会在待机的时候开启这个信号呢?TB也换过了,不知道怎么修好了,请高手们给点建议啊!
芯片

网友:
IBM待机的时候就有网卡供电的。。。可以看下IBM的电压分布

网友:
ibm 待机时 是有网卡这几个电压的

网友:
IBM 有网络唤醒功能,所以待机有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