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220 请教

楼主(2011-07-11):
提示镜头错误,镜头缩不进去。

我把镜头,屏,这些都拆掉,上电池 摁开机键 绿灯亮   看齿轮不转  我认为是马达坏了,这个思路正确吗?

网友:
镜头的驱动马达是可以直接用稳压电源测试的,就是只有二只角的最大的马达!用2.5V加电,看马达动不动!

网友(点评):
多谢斑竹,不过不想弄了,太小太烦,拿给专业人士修去了

网友:
马达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