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显示器黑屏,电源灯绿色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7-11):
dell e173fpb显示器黑屏,电源灯绿色一闪一闪的。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拆下来发现灯管接口附近的一个C5707三极管击穿。如图:

更换后烤机不到一天又出现同样故障。后来连同周围的3个C5707都换掉,结果还是用一会就出现同样的故障。不过我发现如果显示器一直开着不会有问题,但是关机再开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前边说的故障。

请教一下,现在我该重点检修哪里?

这种故障和驱动板有关系吗?

网友A:
和他靠着的0.22UF的电容,一定要换,高压变压器的引脚有没有虚焊,好修,这种故障我一般都能修上

网友:
的确是通病 一是更换全部四只c5707 二是更换两只0.22uf电容 三是补焊高压包全部引脚

网友B:
明基代工的显示器,具有遗传性通病,除了5707和0.22电容外变压器也很爱坏,再就是按键板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弄了两天实在没办法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电源板。

网友:
0.22uf的电容在这个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基代工的显示器,具有遗传性通病,除了5707和0.22电容外变压器也很爱坏,再就是按键板

和按键板也有关系的吗

网友:
你的这个不是按键问题,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基代工的显示器,具有遗传性通病,除了5707和0.22电容外变压器也很爱坏,再就是按键板

嗯  看来是老手  我也总结出来明基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明基这种修复率达百分之九十, 而且处理得好, 返修率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他靠着的0.22UF的电容,一定要换,高压变压器的引脚有没有虚焊,好修,这种故障我一般都能修上

高压变压器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C:
这是通病,一般是变压器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一般是变压器虚焊导致的。

变压器好坏如何测量啊

网友:
两个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
看看别的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变压器和C5707要注意!大部分是这儿。

网友:
通病爽!~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7-09-05):
高压损坏以后,我们一定要检测下灯管是否正常!切记!!!!

网友:
的确是通病 一是更换全部四只c5707

网友:
补焊变压器 电感,换电容,你可能没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