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00装完系统 进桌面蓝屏

楼主(2011-07-11):
联想SL500
笔记本
板载显卡, 连换3个系统装完系统。只要显卡驱动正常 进桌面蓝屏, 硬盘模式也改过也不行故障依旧 。可以进安全模式 我在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 就可以正常进桌面显示也正常 。不装显卡驱动正常 ,我用驱动魔法师 ,驱动人生 只要装上显卡驱动进桌面就蓝屏。 硬盘重新分区在装系统故障依旧 网上下载好多SL500显卡驱动故障一样 装个系统人都搞死了。 那位师傅遇见过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7-14 12:13):
这机子拿来就是这样只能进安全模式 以为装个系统就好。 不显卡装驱动没问题,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笔记本
ぁ网络♀游客ぁ
还有可以试试安装版吧

网友:
ぁ网络♀游客ぁ
驱动只要网卡 其他的去官网下

网友:
cyn1437
装系统时不要装显卡的驱动,装完之后去联想的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啊

网友:
换其他硬件 试过吗

网友:
换个板载显卡换过吧,换了之后不兼容了

网友:
1.有时候顺序要确定,先装驱动再装补丁,
2.不要装ghost,
3.上官网下驱动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再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是A卡不?我们公司有个就是老本,是a卡,后来好像装的一个DNA的什么东西,你查查。

网友:
你先装纯净版的系统,然后再装驱动和补丁

网友:
装完以后去联想官网下载官方显卡驱动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和系统有冲突,你看一下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ghost装系统,驱动一个都不装,所有驱动都装联想网站上下载下来的驱动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引起,去联想官网下载SL500显卡驱动。

网友:
先软后硬,到官方下载驱动,如不行,如果排除是软件、驱动、系统的问题。下面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多是硬件问题。。显卡问题多一点。。别装了。。不信你试试。。这问题搞得多了~~

网友:
没事,是驱动不兼容!用GHOST版系统也可以,到检测硬件驱动地方,取消自动安装驱动,用原机驱动盘,或到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就OK。

网友:
个人认为装个安装版系统

网友:
这样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1-10-02):
装系统的时候先不要装驱动,这样可以避免蓝屏,装完后在一个个的装驱动就行了,实在不行的话就装个精简版的试一试

网友:
不装显卡或者声卡试试呢

网友(2012-05-21):
如果排除系统问题 多半是显卡硬件问题
同意楼主:
0.0
waltergan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是不是插着U盘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驱动问题,上次遇到一台COMPQ的老机,重装完系统后,显卡一直打不上,但是外接显示正常,下了好多驱动都一样,后来在D盘找到一个以前备份的驱动,装上好了,当时一直在想可能是显卡有问题